请教一下键盘上使用白色LED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记得以前看过一些关于白色LED的**,都说要3.5V电源恒流驱动
不知道这些**里说的白色LED是单指照明用白色LED还是所有的白色LED
如果我用小型的白色LED,0603的,是和普通红绿LED一样的用法
还是要3.5v电源恒流驱动?

谢谢!

网友A:
所有白色LED,无论照明用的大功率LED还是指示用的小功率LED,所需要的电压相差无几,都是3V多些。
但所需要的电流相差很大。故楼主需要用不同输出电流的恒流源来驱动不同的LED,恒流源输出的电流应该根据所使用的LED来确定。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就可以像普通LED那样使用,能亮别烧就行了。

网友C:
看器件手册才是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