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线长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线”(实际为传输线)上不仅有分布电容,还有分布电感。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构成了传输(线)系统,实际情况还要加上(导体和介质)损耗。

关于传输(线)系统的分析和匹配有一整套理论,建议找些相关书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