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简单问题-STARM命令规则

楼主:
我曾经在哪儿见过,现在找不到了,哪位知道麻烦讲下,如T6和T7中的6和7是什么意思?STR731FV1T6 STR731FV2T7

网友A(2010-03-13):
表示工作温度范围,请看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B:
看芯片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工作温度范围?以前还真不知道

楼主:
我只是在手册上没找到才问的。ST手册找东西太费劲了。

网友D:
具体看数据手册“Order codes”章节写在呢

网友A:
我只是在手册上没找到才问的。ST手册找东西太费劲了。
引用 楼主:

ST手册找东西太费劲了? Order code = 订购代码

网友E:
两种型号是以温度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