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SOC模拟E2PROM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我在PSOC里用加了一个E2PROM模块,设置了起始块和大小,并将flash表里相应位置改成了不保护(可写)状态,但我在程序里用E2PROM_bE2Write来写值,为什么返回的都是-2,也就是说我堆空间不够,我设的E2PROM大小64字节,只写1个字节也不行,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的提示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时序没有配置好?

网友B:
等候版主解决

网友C:
是不是时序上不匹配

网友D:
应该不是时序的问题吧?
帮顶。

网友E:
时序问题?不像吧

网友F:
PSOC里的E2PROM_bE2Write要使用大约70多个字节的堆栈空间, 所以在变量使用比较多时要特别小心堆栈的溢出. 如果你有仿真器的话可以直接看到溢出的情况.

网友G:
假设模拟的EEPROM长度为64字节,而待写入的缓冲区长度为16字节,如果调用E2PROM_bE2Write向该EEPROM区只写入16字节长度数据的话,那么将耗费你70多个字节RAM空间,很快你就发现堆栈空间不够用了,如果你以改缓冲区首地址为源地址,写入64字节长度(与EEPROM长度相当)的数据到EEPROM区时,则将节省大量的RAM空间,对于这点,手册上提到过,建议以后看仔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