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三相同频不同相位方波

楼主(2010-03-13):
在STM32上如何产生相同频率不同相位的三相方波,要求频率和相位均可调,占空比固定50%。能否在TIM3上实现?

网友A:
如果的50%方波
TIMER的OC_TOGGLE模式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要注意输出脚的初始电平

网友B:
频率和占空比应该好调,但相位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C:
相位应该和相位,频率一样,有相应模块

网友D:
2楼说得对,可以用强制输出的方式设置好输出脚的初始电平。

楼主:
谢谢,先试试再说

楼主:
谢谢,我分别试了强制输出和翻转输出,独立使用没问题,但如何从ACTIVE状态切换到Toggle状态?因需要一个连续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