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开关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3-13):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怎么算的,需要10个开关。
只需要8个10路开关就够了。电源和地线不必切换。

楼主:
10台子机,就10个开关..如果你指的是10路用8路就好,那4个USB输入输出就8条线,加上电源跟地不就10条了..关键的是现在要用哪种开关比较好...没发现比较适合并且有这么多路的开关

网友B:
不明白到底要做什么用

楼主:
就是有10台机器,要10个开关分别控制它们ON/OFF...现在不知道这个要用什么开关,各位大大帮忙想想..

楼主:
有点麻烦就是因为有太多线,要控制10路线的开关.

网友C:
10条线,10个开关。一点不麻烦。

楼主:
不行啊,电源跟地可以不用开关,但D+,D- 肯定要开关的..

楼主:
终于找到这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