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推挽射随,图中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0-03-13):
《晶体管电路设计》里的图,我感觉信号的输入错了,应该加在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A:
分析电路岂能靠“感觉”?

电路没有错,输入信号就是应该施加在两支二极管相联处。
如果是施加在三极管基极,加在哪支三极管的基极?这里有两支三极管,电路是对称的。

楼主:
两只三极管的基极分别引出一个电容,电容的另一端接在一起,然后就接信号的输入端。

楼主:
谢谢前辈指正!我调试了一下,正常工作,现在想通了!
感谢!!!

楼主:
体会:对电路的分析不能靠感觉,过程的分析很重要,要想清楚各个物理过程。

网友B:
真的不能凭感觉!一个小菜鸟的心声!这本书挺好的我买了上下两本

网友A:
3楼:
根本没有必要加电容。
按照你的意见“两只三极管的基极分别引出一个电容,电容的另一端接在一起,然后就接信号的输入端”,两支电容就是并联在两支二极管上。
但两支二极管在没有信号输入时也有电流通过,虽然电流不大。二极管在有一定电流通过时的电阻(动态电阻,有些书上称微变等效电阻)相当小,小于合理数值的电容容抗。所以二极管上并联电容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C:
请教maychang,当输入信号为正弦时,在信号正半周,上面得二极管是不是不导通了?那这电路怎么工作呢?多谢啊!

网友D:
A类放大,不论有没有信号,二极管,三极管都是微导通的。

网友A:
8楼:
没有错,输入信号正半周时,上面那个二极管趋于截止,但上面那个三极管(NPN管)却比无输入信号时导通得更多些。没有信号时,流过上面10k电阻的电流一部分流入三极管基极,一部分流过上面的二极管,现在二极管中电流减少,流入三极管基极的电流增加,三极管发射极电流变大,负载两端电压上升。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网友A:
9楼:
此图不是A类放大器,是AB类。
A类放大器电源电流静态时和有输入信号时是相同的,至少变化不大。两支管子均无完全截止时刻。
此电路在输入正半周且幅度够大时,下管将有一段时间完全截止,同样在信号负半周且幅度够大时上管也有一段时间完全截止,故不是A类放大器,而是AB类放大器。

网友E:
假设电路运行,任何时候都保持“正常状态”,
即 二极管任何时候都导通,三极管Vbe=0.7v左右。
基于这种情况下,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清晰了。。。

请教一下,可以这样分析吗?

网友A:
12楼:
原图已经标注,静态(无输入信号)时两支二极管均有约0.6V压降,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近似为0。
但有信号输入时两支二极管并非任何时候都导通。

楼主:
12楼:
但有信号输入时两支二极管并非任何时候都导通。

maychang前辈,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认为二极管是一直都导通的,原因:输入端接地时,耦合电容的右侧电位是7.5,当一个正的脉冲过来以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右侧的电位会上升,PNP管截止,只要这个电位不超过电源电压,两二极管都会导通,NPN管的基极电位提升,会有电流输出。

网友F:
我也在看这本书,我觉的输入放在那里都可以,要看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压和VPP,
maychang前辈说的下三极管截至,应该是输入电压过高时上二极管微通(也可当为截至),上二极管两端电压小于0.7V时的情况。

网友G:
输入信号接在哪里都是可以的。

网友C:
我也在看这本书,我觉的输入放在那里都可以,要看输入信号的直流电压和VPP,
maychang前辈说的下三极管截至,应该是输入电压过高时上二极管微通(也可当为截至),上二极管两端电压小于0.7V时的情况。 ...
引用 网友F:

没信号时,电容左侧为负右为侧正,当是正脉冲时,电容放电,7.5V电压降低,上面得8.1V电压也随之降低,上面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增大,下面的二极管趋向截止,下面的三极管不导通,同理负脉冲时,上面三极管截止。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