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EM78P153中文资料

楼主(2010-03-13):
(图片)

网友A(2010-05-06):
回复 楼主:

楼主兄弟:
   请教一下。你用过这个芯片吗?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关于78P153的P6口。我需要 使能电平变化中断。
   从资料上看,P6口(除了P63以及INT状态下的P60)只要电平变化中断全能,则所有P6口为INPUT模式的PIN脚,都会响应 电平变化中断。而我现在的应用中,P6口有四个INPUT模式,但我要屏蔽其中的三个,只留一下。如何操作

网友B:
貌似真的没有区分的,只好进入中断的时候再判断是否该引脚变化引起

网友C(2016-02-23):
请教一下em78p153做无线遥控接收解码作振动报警之用,遥控器坏了,怎么从新识别一个新的同频率的遥控器?十分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