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MOS管的H桥电机驱动电路调试?

楼主(2010-03-13):
  最近在调一个H桥电机驱动电路,电路比较简单,如下图所示:

  图中的场效应管是2N7002,仿真的时候正常,但是在实际调试时出现了问题。
没有做板子,用任意板焊接的,手头的场效应管是SOT-23的贴片封装。第一次焊完后,上电测试,发现电机竟然微微转动,用手碰其中的一个引脚就转起来了(碰其他引脚不转)。这时怀疑是畅销管损坏了,拆了重焊,这次一上电就发热了。从网上搜了一下,发现焊接畅销管时有一定的注意事项,焊接顺序为D、S、G。重现焊了一块板子,还是不行。测量D和S之间的电阻,变的很小了。其中一个只有5欧姆左右,且正反向阻值相同。其他3个稍微好点,阻值在几百欧姆的样子。
  难道2N7002就这样损坏了?
  请高人指点一下,是真的是焊接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期待答复……

网友A:
有可能是烙铁漏电,将MOS管G与S击穿。

网友B:
7002很容易击穿的.
最好是先短路GS,再焊接,然后再去掉短路.
建议不要用这个管子,太脆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烙铁是采用的普通的烙铁,没有做接地处理。
以前焊接其他器件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怎样检测烙铁是否漏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焊接的时候比较小心了,尽量缩短了焊接的时间,焊完后就测量一下D和S之间的电阻。
能否推荐一个场效应管,小功率的,比较容易买到的?
如果是这样脆弱的管子,做出板子来,焊接的时候也是个问题。

网友C:
IRF540  比较容易买到,四块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里使用的电压比较低,电流也比较小。
能推荐一个小功率、贴片封装的场效应管吗?

网友D:
普通烙铁的话只能等热了后拔掉插头焊接,动作要快,而且先手拿焊锡丝触碰下烙铁头。

焊接MOS管要严防静电是基本常识,至于工厂,当然不用担心焊接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xwj前辈了。
以前没焊过MOS管,我再试一下。

大侠能给推荐个不像2N7002这么脆弱的场效应管吗?

楼主:
太郁闷了,尝试换Si2302,更惨。
焊接前用万用表测试是好的,按xwj所说,用余温焊接,第一次测试,电阻还是正常的。接着再测试一遍确认一下,MOS管就击穿了。这也太脆弱了吧?

能不能说一下大家都是怎么焊接MOS管的?

网友E:
MOS管栅极在电路上也不要让它悬空……简单点可以对地加个大电阻,对电源接个1N4148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谢谢mohanwei半夜的回复。
看来还是我对场效应管重视的不够,但我始终想不明白,真有真么脆弱吗?
我已经焊坏了20多片了,也包括用万用表测坏的。

网友F:
在注视中---

网友G:
MOS不能悬空,同时保证不能直通。
引用 网友H:
| 显示全部楼层
14# sunlg
mos真有那么脆弱么¥%—……%*—*

网友I:
我当时焊接场效应管时,用的是防静电电烙铁,第一次焊,全部都正常工作。我当时做的H桥是无刷无传感器电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和你的第一次状况一样。后来发现是程序出了错误,修改程序后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我现在还没有添加程序,各引脚都是悬空的,只是用来测试的。
所以我认为我的问题可能和你的不同。

楼主:
仔细想了一下,关于场效应管我是有几点迷惑的。
  首先对这个概念就不是很清楚,我只知FET分为结型和绝缘栅型,但对我采用的管子是哪种类型的并不清楚,只是按电路连线。其次,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利用FET三个引脚。
1、搜索了一下关于场效应管的概念,又找出模电课本,明白了几个概念问题。如下:
  场效应管分结型、绝缘栅型两大类。结型场效应管(JFET)因有两个PN结而得名,绝缘栅型场效应管(IGFET)则因栅极与其它电极完全绝缘而得名。由于绝缘栅型的栅极为金属铝,所以又称为MOS管。绝缘栅型又可分为增强型和耗尽型,其中耗尽型是添加了离子的。
  上面的几个英文缩写:JFET(Junctio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IGFET(Insulated Gate Field Effect Transitor),MOS(Mental-Oxide-Semiconductor).
  判断我使用的场效应管为增强型MOS管,也就是属于绝缘栅型。
2、关于万用表红黑表笔的极性。
  以前老师教的是红表笔是正,黑表笔是负。但是后来曾经碰到相反的说法,说数字万用表的极性是相反的。但一直没有验证过,也就稀里糊涂的。
  今天特地测试了一下。使用两个万用表,方法如下:将待测万用表打到欧姆挡,而另一只万用表打到电压档;红对红,黑对黑。若电压为正,表示待测万用表的红表笔为正,黑表笔为负;反之,则红表笔为负,黑表笔为正。
  经测试我使用的万用表(FLUKE189)红色表笔为正,黑色表笔为负。但不知是不是数字万用表都是如此?
3、如何使用万用表判断场效应管的极性?
  栅极与其他两级,正反向电阻均是无穷大;利用这一点可以轻松确定栅极。
  栅极确定后,再来判断D和S极。从网上找到这样一种方法:“在测量反向电阻值时,红表笔所接引脚不动,黑表笔脱离所接引脚后,先与栅极G触碰一下,然后再去接原引脚,观察万用表读数的变化情况。若万用表读数由原来较大阻值变为0,则此红表笔所接的即是源极S,黑表笔所接为漏极D。用黑表笔触发栅极G有效,说明该管为N沟道场效应管。若万用表读数仍为较大值,则黑表笔接回原引脚不变,改用红表笔去触碰栅极G后再接回原引脚,若此时万用表读数由原来阻值较大变为0,则此时黑表笔接的为源极S,红表笔接的是漏极D。用表红笔触发栅极G有效,说明该管为P沟道场效应晶体管。”这种方法比较复杂,仔细研究后,发现他是认为红为正、黑为负。只需将红黑表笔对调即可。
  我使用的方法为:“在测量反向电阻值时,表笔所接引脚不动,红表笔脱离所接引脚后,先与栅极G触碰一下,然后再去接原引脚,观察万用表读数的变化情况。若万用表读数由原来较大阻值变为0,则此表笔所接的即是源极S,红表笔所接为漏极D
  但是按上面的方法测试时,发现对不同的管子效果不相同。对2N7002来说,一种情况是:用红表笔接触G后,测量阻值,从小逐渐变大,开始时阻值在几十欧姆;另一种情况为:阻值也是逐渐增大,但是开始时的阻值就在10几M欧姆。而对AO3400测试时,两种情况基本相同,触发后的电阻变化不大,大约在0.6欧姆。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测量D和S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我的理解是:DS较小,而SD为无穷大。我测得较小的值在几M欧姆上,较大的值在几百M,或者无穷大上。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我之所以在这样反复测试,因为我使用上面的思路测试得到的场效应管的引脚顺序和数据手册中的是不同的。是我的测量方法有问题,还是买的管子错了?

  请高人指点一下了……

楼主:
做了个仿真,验证2N7002的DS之间的阻值大小。

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DS之间的电阻要大于SD之间的电阻。但这仅是仿真而已。又试了一下IRF540.结果如下:

这次虽然也满足上面的关系,但数值差别很小,所以仿真结果不一定是正确的。

楼主:
在GS和GD之间添加电压时的仿真结果。

可见,此时DS之间的电阻都比较小,在实际测试时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感觉我是在将问题复杂化,恳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J:
绝对不要将MOS管的G悬空,
在电路里,如果MOS管的G悬空,即使不用烙铁焊,也会坏的,用手摸一下就会坏,尤其冬天,人的静电比较强。
在使用时,要在G和S之间并联一个电阻,几K到几十K都可以,可以有效避免这个现象。
一般MOS管栅极绝缘电阻在几百上千兆欧,而栅极电容在几百至几千PF,那么自身漏电的时间常数应该为几十秒到几百秒,而实际上的管子,时间常数更长,几个小时后,栅极存储的电荷也不会消失。
MOS管栅极击穿后,也不一定就完全失去作用,而是可能会有轻微漏电现象,就像你刚才说的,测量DS电阻时,发现阻值慢慢变大,就是MOS管栅极漏电的体现。
在电路设计时,就加上GS之间的电阻,这样,只要MOS管不从电路上拿下来,是一直很安全的。
MOS管焊接时,回流焊和波峰焊当然不会有问题,用普通烙铁焊接时,简单注意几个事情就可以保证MOS的安全。
1,MOS管的GS电阻一定要已经在电路上,当然这个GS电阻也可以是MOS管驱动电路里面带的,比如下图,虽然电路没有直接接在GS上,但是比接在GS上效果更好。

2,对于双面板来说,直插的MOS管插入焊盘时,已经与焊盘和通孔发生接触,不发生接触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此时焊接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直接焊就可以,或者参照下面单面焊接方法。
3,对于单面板或者试验板来说,MOS管的引脚并没有与焊盘发生接触,或者不接触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时应该从焊盘开始焊,烙铁不要接触MOS引脚,而是接触焊盘,让焊盘上的焊锡去接触引脚,另外先焊G或者先焊SD无所谓,一般是先焊S,固定好后,再焊G.焊S和焊G时,要遵循同样的原则。
4,对于贴片封装,也同样使用与3同样的方法。
5,也可以用镊子夹住MOS管的GS两管脚,再焊接,待焊接完成后,再松开。夹的时候,镊子要先接触S,再接触G。
总之MOS管是一个很娇气的器件,
即便能通过200A电流的MOS管,只要一点点静电就能击穿。
但是使用好了,却一点也不娇气,与相关电路配合,就能发挥出最大能力。

网友J:
另外,上面的那个MOS管驱动电路是典型的MOS管驱动的改进。
典型电路里,没有D621那个二极管,其他基本相同。
这个电路里的D621二极管是加速二极管。
电路里面三个三极管,Q621,Q622,Q623,只有Q622是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此状态不利于速度的提升,尤其是关断速度,典型电路中,关断时间需要2uS左右,而加上这个加速二极管后,Q622脱离深度饱和,关断时间只有0.5uS左右,减小MOS管的关断损耗。
当然加上这个二极管的缺点就是MOS管开启时栅极电压会比原来的电压低1V左右,这个可以通过提高电源电压来解决。

网友J:
上面那个图,偶会单独开贴讨论。

网友:
建议不要用这个电路

网友K:
请问楼上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 我也想学 ,  方便教教我吗 ?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期待你的专帖,呵呵…

看来主要问题是我对MOS管的焊接重视不够,明天再按楼上说的试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MOS管而言,DS方向的电阻大,还是SD方向的电阻大?

网友L(2010-06-29):
晕,要不要这么复杂的?mos击穿很多种原因的,GS一般比较脆弱,马达驱动中,由于马达有电容,若是导通过程中,不能保证GS完全开启的话,很容易击穿mos。
你测试电阻DS的大于SD这个很正常的,SD之间有一个反向二极管,相当于两个电阻并联,小于DS很正常的。
马达转动过程还要看电流大小,由于7002内阻较大,小封装,难免会出现烧掉mos的可能

网友M:
MOS不会如此的脆弱,从楼主贴出这部分电路看,是很不合理的。
MOS管损坏于其它原因的可能性更大,请楼主贴出完整的图以便分析。

网友N:
万用表测量DS电阻大还是SD大,主要由DS间二极管决定,稍稍想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值和DS导通电阻Ron不是一回事。
说起万用表测量管脚的方法,要分清指针表还是数字表,他们的电阻档正负极有区别,会导致结果不同。

网友O:
MOS管的G极必须并接上下拉电阻进行静电泄放

网友O:
请记住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P:
2N7002非常容易静电打坏的,我建议你用9012 9013 搭H桥,反正电压电流不大,估计这点损耗应该无所谓的

网友Q(2011-01-23):
难道说用2n7002E就能避免损坏吗

网友R:
我焊接mos从来没有击穿过~~~不管大的小的

网友S(2011-03-21):
电路图上驱动 高端MOS管不对。

网友S:
所以,一 通电,就坏了。

网友T(2011-08-07):
  最近在调一个H桥电机驱动电路,电路比较简单,如下图所示:

  图中的场效应管是2N7002,仿真的时候正常,但是在实际调试时出现了问题。
没有做板子,用任意板焊接的,手头的场效应管是SOT-23的贴片封 ...
引用 楼主:

   无语

   MOS管 三个脚之间有电容的。
   因此,MOS管的反应会迟滞于信号。

   你预留的时间是否足够 电容放电?否则会有短路的危险。不知短路应不应该烧掉你的管子!!!!

网友U(2011-12-05):
我是菜鸟  看不懂  来参观的

网友V(2012-10-04):
网上搜到这个**,看到内容里面有XWJ等名人,果断来21IC找源链接。
终于找到了。

网友W(2013-03-04):
过来学习,虽然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