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我用的是Protel DXP2004  以前用的没问题 只是最近不能同时打开原理图和PCB图  同时打开就会显示 句柄无效  希望大家帮帮忙 谢谢 急啊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句柄就是指向指针的指针.说起来比较复杂.从你的表述来看.有点象软件的兼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兼容? 比如呢 99SE和DXP2004兼容有问题吗

网友C:
重装下软件试一下。

楼主:
重装了还是不行啊
5# fuzhoubaina

网友D:
看看你最近装过什么新的软件没或者是用没用美化包,可能是冲突了

网友(2011-05-20):
估计是软件冲突,或者你在安装其他东西时破坏了DXp的某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