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5%的IC电压精度在10%的DCDC隔离模块后加1117有必要吗?

楼主(2010-03-13):
(电源那没人理我这个问题)
查了一下,DCDC基本都是10%的精度(开环也就这精度了),而485芯片基本都是5%的输入电源容限,原来的方案是B0505S直接接485芯片,我量了输出电压是5.4伏,是不是有必要换成B0509S再通过SPX1117-5.0再给485芯片供电,理论上是该这样,但基本没看到谁这么干,(B0505用得最多,而不是B0509)是不是有脱了裤子放屁的嫌疑?

网友A:
DC模块空载电压是比较高的,加上负载就降下来了。
  用LDO在图上电压范围内都可行,就是功耗发热太大。

楼主:
我也加了负载了,光空负载就有20%了,量的是5.4V.
周一我再试一下。

网友B:
电感电容滤波,datasheet上有推荐电路和参数的
加个电阻,调整好负载,看datasheet最佳工作电流多少,算下就知道了。这种设备一般是现场供电的,消耗点电流没啥关系

网友C:
没有必要,485通讯对稳压要求并不高.

楼主:
485通讯对稳压要求应该是不高,但SP485的数据手册上写的供电电压可是在正负5%,可能实际没问题。如果严格按手册就不对了吧?比如批量生产会不会就有些不稳定呢?我对DCDC的输出电压高点倒还好,低了是不是会有问题啊。毕竟金升阳只保证正负10%的精度。zlg的也一样。

网友D:
485技术手册上的VCC极限上限可以达到12V 所以5V正负10%的绝对可以,
而且485是差分信号,不会因为电源的变化而导致信号的极性(0,1)反转

网友E:
楼主的DCDC品质也太差了吧,器件手册中所载明的额定供电电压范围一定不能超出,即使测试时没事也不能这么用,重新设计或采购DCDC,5V正负0.1V实在是很容易实现的指标,有些银子是绝对不能省的。

楼主:
我可是从金升阳在深圳的代理那拿的货,B0505S,最常用的型号了。负载电阻也加了,推荐最少10%的负载,我光假负载就加了20%了,我想还是我设计哪有问题吧,明天上班把剩下的样品测一下,

网友F:
LZ没说清楚,你用的素隔离电源,非隔离电源很容易达到稳定

楼主:
认错,不过我想DCDC模块基本都是隔离用的,没说清楚。让大家绕弯子了,

网友G:
应该选质量好点 带闭环控制的DCDC模块,而且最好加适当的LC滤波以抑制开关尖峰干扰。

楼主:
不想找闭环的DCDC隔离模块了,把方案改成了B0509S+LM7805,输出电压误差不会大于1%。笨点就笨点吧,换个安心。

网友H:
用黑话来说,你用的是“定压型DC/DC模块”,其实你应该选择“稳压型DC/DC模块”,稳压的原理基本有两种:内部闭环;开环+LDO

楼主:
还是我以前说的老问题,金升阳的网站介绍产品就是摆地摊的风格,一大溜型号选哪个你把全部都看一遍后也许知道该选哪个,如果你还没晕过去的话。

楼主:
其实有两个办法:
1:B0509S+SP1117-5.0+SP485EEN;
2:  B0505S+SP1117-3.3+SP3485;
光耦在3.3V下工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什么B0505S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