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碰到很诡异的情况~~求教

楼主(2010-03-13):
想用494做个升压斩波,由于变压器的问题,直流输入有26伏,所以输出的pwm峰峰值也是26伏,但一般场管栅源只能有20伏,所以想用两个大电阻分压然后给场效应管栅极,这就出问题了,原始输出还是很好的波形,可电阻分压出来的就像是那种积分电路,尖尖的,实在是不理解~~频率是80k  两个管并联输出,输出的集电极接了26伏,射极做输出~~

网友A:
没什么好诡异的,分压电阻给MOS的栅极电容充放电不够快造成的.

楼主:
额  真是这样啊~~唉

网友B:
既然有26V直流电源,用片7812或者7815将26V降到12V或者15V。
TL494和MOS管驱动电路需要的电流不大,线性稳压用在这里合适。

网友C:
既然有26V直流电源,用片7812或者7815将26V降到12V或者15V。
TL494和MOS管驱动电路需要的电流不大,线性稳压用在这里合适。
引用 网友B:

TL494和MOS管驱动电路需要的电流不大

这句话只对了一半,MOS管的驱动电流,平均值很小,但是峰值比较大,
所以驱动电路的交流阻抗要小。

所以LZ的问题由此而来,串联两个大电阻后,不管是直流阻抗还是交流阻抗都变大了,没法提供足够的峰值。
阻值是不是太大了啊,建议不要超过100欧。

网友C:
很好解决,用稳压管来削峰使之不超过15V就OK了呀,楼主说的尖峰是积分产生的吗?微分差不多吧,不要误导初学者。如果有兴趣可以访问我的小站www.fix4u.cn ...
引用 网友D:

馊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