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理解和使用“全功率带宽”这个参数?

楼主(2010-03-13):
如何定义,又如何使用“全功率带宽”这个参数?

网友A:
只有大功率运放才需要这个参数供使用者参考。
运放在小信号输出时带宽最大。输出电压幅度增加,就要受输出摆动速率的限制,带宽减小。若是功率输出(要求输出较大电流),则带宽进一步减小。
显然,此参数是在一定输出功率和负载状态下测试出来的。
从使用者角度,该参数在设计宽带功率放大器时需要注意。
例如设计用于音频功率放大的TDA2030A的datasheet上就列出此项参数,而一般用于电压放大的运放就不列出。

网友B:
问maychang,可否认为是压摆率和带宽增益积的一个综合参数?

网友A:
3楼:
似乎不能这么说。

这是TDA2030A给出的大信号频率响应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负载电阻较大(50欧,输出功率较小)时比负载较小(4欧,输出功率较大)时频率响应要宽,输出电压的幅度也大。
这两种情况不同的是:负载较小时,输出电流的摆幅较大。所以应该说此时输出受限是电流摆动速率有限的影响,也就是说,是“流摆率”而不是“压摆率”起作用。

网友C:
关于“全功率带宽”(FPBW):

    全功率带宽是在“额定负载”条件下,放大器的大信号(通常是满程信号)工作状态下的带宽(截止频率)。要注意的是,此时输出可以失真,所关心的是其基频率成分。

一般可用下述的近似公式估计SR与FPBW之间的关系:

  FPBW = SR / (2 π Vp)

其中 Vp 放大器输出的峰值电压。

网友A:
不同意5楼HWM意见。
按照5楼回复帖中公式,负载50欧和负载4欧FPBW应该是一样的,但从我在4楼贴出的厂家给出的TDA2030A大信号频率响应曲线,负载50欧和负载4欧带宽明显不同,4欧负载时带宽要小得多。

网友C:
回maychang兄:

其实功率放大器的所有参数都和负载有关(严格来说所有放大器都和负载有关),因此SR也一样。一般都是采用额定负载作为标准来分析或测试放大器的参数特性。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估计是合理的。

网友A:
7楼HWM:
这样说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50欧,输出功率较小?4欧,输出功率较大?是根据vo的平方除以RL得到的结论吗?

网友C:
50欧,输出功率较小?4欧,输出功率较大?是根据vo的平方除以RL得到的结论吗?
引用 楼主:

原则是这样——即Vo^2 / RL。但如果考虑到内阻,则RL等于内阻时输出功率最大。

网友D(2014-02-18):
请教HWM&MayChang为什么全功率时,带宽就减少了呢? 同时和GBW的联系?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