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能否讲下键盘扫描的原理呢!

楼主(2010-03-13):
各位大侠能否讲下键盘扫描的原理呢!

楼主:
还有触摸屏的原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说明:
FX-TXXXC256V包括: FX-T3224C256V, FX-T4824C256V, FX-T6448C256V
随着使用电脑作为信息来源的与日俱增,触摸屏以其易于使用、坚固耐用、反应速度快、 节省空间等优点,使得系统设计师们越来越多的感到使用触摸屏的确具有具有相当大的优越性。 触摸屏出现在中国市场上至今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这个新的多媒体设备还没有为许多人接触和了解 ,包括一些正打算使用触摸屏的系统设计师, 还都把触摸屏当作可有可无的设备,从发达国家触摸屏的普及历程和我国多媒体信息业正处在的阶段来看,这种观念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 触摸屏是一个使多媒体信息或控制改头换面的设备,它赋予多媒体系统以崭新的面貌, 是极富吸引力的全新多媒体交互设备。发达国家的系统设计师们和我国率先使用触摸屏的系统设计师们已经清楚的知道, 触摸屏对于各种应用领域的电脑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必不可少的设备。它极大的简化了计算机的使用, 即使是对计算机一无所知的人, 也照样能够信手拈来,使计算机展现出更大的魅力。解决了公共信息市场上计算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触摸屏的主要三大种类是:电阻技术触摸屏、 表面声波技术触摸屏、 电容技术触摸屏。 每一类触摸屏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要了解那种触摸屏适用于那种场合, 关键就在于要懂得每一类触摸屏技术的工作原理和特点。
触摸屏技术原理介绍
A: 电阻技术触摸屏:
电阻触摸屏的主要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 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表面图有一层透明氧化金属 (ITO氧化铟,透明的导电电阻) 导电层,上面在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擦的塑料层 、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ITO涂层 、在他们之间有许多细小的(小于1/1000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两层导电层隔开绝缘 。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接触,控制器侦测到这一接触并计算出(X,Y )的位置,再根据模拟鼠标的方式运作。这就是电阻技术触摸屏的最基本的原理。
电阻屏自进入市场以来,就以稳定的质量, 可*的品质及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占据了广大的市场。尤其在工控领域内,由于对其环境和条件的高要求,更显示出电阻屏的独特性, 使其产品在同类触摸产品中占有90%的市场量,已成为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不怕油污,灰尘,水。
G-Touch最新的第四代电阻技术触摸屏与其他电阻屏产品不同之处在于:它以玻璃为基层板,使得透光率更高,反射折射率更适用于使用者 。同时,均匀涂布玻璃板底层的导电层把吸附在触摸屏上的静电粒子通过地线卸载掉,保证了触摸定位更准确 、更灵敏,彻底解除带电粒子过多引起的漂移现象、定位不准、反应速度缓慢、使它寿命更长(物理测定单点连续使用可达15年以上),并具备了免维护的能力,防刮伤度也得到极大提高。确是是一种品质卓越而价格合理的产品。
四线电阻屏特点:
■ 高解析度,高速传输反应。
■ 表面硬度处理,减少擦伤、刮伤及防化学处理。
■ 具有光面及雾面处理。
■ 一次校正,稳定性高,永不漂移。
四线电阻模拟量技术的两层透明金属层工作时每层均增加5V恒定电压:一个竖直方向, 一个水平方向。总共需四根电缆。
五线电阻屏特点:
■ 解析度高,高速传输反应。
■ 表面硬度,减少擦伤、刮伤及访化学处理。
■ 同点接触3000万次尚可使用。
■ 导电玻璃为基材的介质。
■ 一次校正,稳定性高,永不漂移。
五线电阻模拟量技术把两个方向的电压通过电阻网络加在*里的那层金属层上 ,*既检测电压又检测电流的的方法测得触摸点的位置,而外层ITO仅当作导体层,共需五根电缆。
B:表面声波技术触摸屏
表面声波技术是利用声波在物体的表面进行传输,当有物体触摸到表面时,阻碍声波的传输,换能器侦测到这个变化,反映给计算机,进而进行鼠标的模拟。
表面声波屏特点:
■ 清晰度较高,透光率好。
■ 高度耐久,抗刮伤性良好。
■ 一次校正不漂移。
■ 反应灵敏。
■ 适合于办公室、机关单位及环境比较清洁的场所。
表面声波屏需要经常维护,因为灰尘, 油污甚至饮料的液体沾污在屏的表面,都会阻塞触摸屏表面的导波槽,使波不能正常发射,或使波形改变而控制器无**常识别, 从而影响触摸屏的正常使用,用户需严格注意环境卫生。必须经常擦抹屏的表面以保持屏面的光洁,并定期作一次全面彻底擦除。
C:电容技术触摸屏:
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 。用户触摸屏幕时 ,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 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 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
电容触摸屏的特点:
■ 对大多数的环境污染物有抗力。
■ 人体成为线路的一部分,因而漂移现象比较严重。
■ 带手套不起作用。
■ 需经常校准。
■ 不适用于金属机柜。
■ 当外界有电感和磁感的时候,会使触摸屏失灵。

网友A:
1# 思行合一

网友B:
行列式,矩阵式

网友C:
ls的ls的那个PDF真的是很好啊!

楼主:
谢谢大家啊!触摸屏的那个坐标是怎么识别出来的!

网友D:
最流行的就是行列式键盘了,使用时,必须使所要检测按键的两条引线状态不同!

网友E:
把每个键都分成水平和垂直的两端接入,比如说扫描码是从垂直的入,那就代表那一行所接收到的扫描码是同一个bit,而读入扫描码的则是水平,扫描的动作是先输入扫描码,再去读取输入的值,经过比对之后就可知道是哪个键被按下。

网友F:
我觉得原理是简单,但是谁能提供一个demo呢!

网友G:
普通的按键是机械式的开关,当按键被按下时,键会震动一小段时间才稳定,為了避免让8051误判為多次输入同一按键,
我们必须在侦测到有按键被按下,就Delay一小段时间,使键盘以达稳定状态,再去判读所按下的键,就可以让键盘的输入稳定。

网友H:
小问题,大道理。

网友I:
编程序逐行扫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