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找错 我花了N天没弄明白

楼主(2010-03-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CL=P1^0;
sbit SDA=P1^1;
code uchar disp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2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8};
code uchar bit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char disnum,key_1_num,keyB;
uchar dispbuf[6];//显存
uchar shuxian[3]={0x11,0x02,0x0a};//临时放数据,放时BCD码
uchar dis_num;
void init()
{
TMOD=0x01;
TR0=1;
ET0=1;
EX0=1;
TI0=1;
    TH0=63266/256;
TL0=63266%256;
EA=1;
dula=0;
wela=0;
dis_num=0;

}
//**************键盘部分*************************
void delay(int n)
{
int z;
for(z=n;z>0;z--);

}
void key_fun()
{
shuxian[1]++;
EA=1;
}
void key_() //如果直接调用 菜用扫描的方法 能正常的用着个程序 但是用中断就不    行   了不。。
{
  uchar key_value=0;

  key_value=key&0xf0;
  delay(1000);
  if((key_value&key)!=0)
  {

   while((key_value&key)!=0);
   delay(1000);
    switch(key_value)
     {
      case 0x10:key_fun();break;
      case 0x20:key_fun();break;
      case 0x40:key_fun();break;
      case 0x80:key_fun();break;
     }
  }
}

//**************显示部分*************************
void dis_0()
{
static uchar mun;
uchar temp;
     TH0=63266/256;
  TL0=63266%256;
     dispbuf[0]=shuxian[0]>>4&0x7;
  dispbuf[1]=shuxian[0]&0x0f;
  dispbuf[2]=shuxian[1]>>4&0x7;
  dispbuf[3]=shuxian[1]&0x0f;
  dispbuf[4]=shuxian[2]>>4&0x7;
  dispbuf[5]=shuxian[2]&0x0f;
  P0=0xff;
  wela=1;
  P0=P0&bittab[mun];
  wela=0;
  temp=dispbuf[mun];
  dula=1;
  P0=disptab[temp];
  dula=0;
  mun++;
  if(mun==6)
  mun=0;
}
void dis_1()
{

}
void display()
{

switch(dis_num)
{
  case 0:dis_0();break;//正常显示时间模式
  case 1:dis_1();break;//显示故障模式
// case 2:dis_2();break;
}
}
//**************中断部分*************************
void time_int0() interrupt 1
{
   TH0=63266/256;
TL0=63266%256;
display();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key_()
}
//**************MAIN*************************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guzhang();
}
}
键盘部分有问题

楼主:
新手上路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我估计你的按键处理时间过长,导致程序出不了中断

楼主:
我开始也以为是 我用标志位在主函数里查询 还是不行 不用中断就正常

网友B:
delay(1000);
========================
中断里放这么长的延时,简直是在找死。

楼主:
我把延长去掉毛病依然存在   问题没解决

网友C:
在按键子程序里放几个断点,自己观察哪出问题了

网友D:
没细看,下面是笔误?

void init()
{
TMOD=0x01;
TR0=1;
ET0=1;
EX0=1;
TI0=1;
TH0=63266/256;
TL0=63266%256;
EA=1;
/**************中断部分*************************
void time_int0() interrupt 1
{
   TH0=63266/256;
TL0=63266%256;
display();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key_()
}

// 初始化的是T0,进入不了T0中断呀。

网友E:
测试下:进入中断后将所有中断屏蔽,出来时再开启  看看结果:D
  若能变好则建议:用标志位在主函数里查询  且将处理程序的延时砍掉

网友F:
应该是IT0=1吧,设置为边沿触发

网友G:
编译都不通过...

楼主:
笔误啊 不过能通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