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0-03-13):
int DTMF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i;
EA=0;
DTMF=0xff;
OE=1;
ACC=ACC;
temp=DTMF&0xff;
OE=0;
EA=1;
for(i=0;i<16;i++)
{
  if(temp=Table_DTMF[i])
  {
   flag=1;
   return i;
  }
}
return(0xff);
}

请问里面的ACC=AC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会不会是错了啊。。。

楼主:
这是芯片资料上的程序,难道错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尽信书不如无书”,有这个可能,呵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哈~

网友B:
看它要实现什么功能了,要么不是打印错误了,反正是个赋值的吧
不过楼上的说的也不错哦

网友C:
软件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