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安装了用不了

楼主(2010-03-13):
装上Protel99后,打不开.出现cannot locate server initialization file:Autosave.INS.是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卸掉重装N次了

网友A:
你要用**文件解密啊!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再问一下, protel99se和 protel99 DXP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装哪个好点呢

网友B:
安装方法不对,要严格按下面方法做:
解压缩以后安装,步骤如下:
1.记下安装序列号, 进入setup目录点击setup.exe进行安装;
2.选择Install Support....全新安装,以前没有安装过或者放弃以前的序列号安装;
    选择Update Current Installation升级安装,将可以保持原来的序列号,不必再次输入
3.选择Full安装,Next->Yes(接受版权信息)->选择安装目录->Next->输入序列号、姓名、公司
    等,除了序列号以外,都随意,可以如实输入你的姓名等。->next->
    ....直到安装完成。

注意:
    1.每次安装都必须进行这几步,每次都需要重新写入AddOn标识;
    2.假如安装过程中存在病毒防火墙,可能会产生xcopy错误使安装失败,此时请先
       关闭病毒防火墙,然后再安装;
    3.安装前必须退出正在运行的Keil软件,否则也会产生xcopy错误使安装失败;
    4.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安装Secrity Key错误,点击确定即可。

楼主:
我是按照 1.记下安装序列号, 进入setup目录点击setup.exe进行安装;这种办法安装的
第二部安装了补丁信息
然后打开 protel99se就出现这种状况了

楼主:
AddOn标识是什么,没遇到过

楼主:
protel99se和 protel99 DXP有什么区别呢?
考虑是不是安装protel99 DXP呢,protel99se安装的我快烦死了

网友B:
你是否是在局域网中使用,拔掉网线试试

网友C:
无法找到服务器初始化文件:Autosave.INS
你的安装包有问题吧,另外找一个吧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装在win7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windows xp

网友E:
重装系统吧

网友F:
楼主电脑还要装一下protel sp6才行

网友G:
Y们低调,,,,坛子里好多PROTEL钓鱼的,小心收律师函.

网友H:
在没有网络连接的虚拟机里面用,神不知鬼不觉

网友D:
怕啥,那个东西太大了,用虚拟机累死,我就个人玩玩,公司不用我装的是AD9
等哪天我把其他的玩熟了,就踢了他太慢了,比较难伺候

网友H:
早就踢了,呵呵。
用powerpcb多爽呀

网友I:
晚上刚刚安装了一个protel99,同事通过U盘拷给我的。64M,一路装来,很顺利,没什么呀。Access Code: Y7ZP-5QQG-ZWSF-K858。
别的也没什么了。

网友H:
如果一个局域网好几个人用,会有提示。
还会暗中发信息给protel的代理。

网友J:
这个软件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个已经装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很占空间,运行也不够快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怎么说?难道涉及版权问题吗

楼主:
已经把他给解雇了,这玩意,没耐心了

网友K:
呵呵,用PROTELL DXP好啊,功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