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ogic 的疑问?

楼主(2010-03-13):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PADS。看了一段时间,就想练习练习。我新建一个PADS Logic的工程想照着PADS自带的Samples的previewbus.sch来画,可是26PINCONN这个元件怎么没也连不上,但是我option的设置都是和previewsch.sch一样的。我怀疑过是不是因为这个26PINCONN的元件不一样造成的,这个元件是没有GATE,但为什么previewsch.sch有可以。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呀?

网友A:
是你点的不对,你拉一条线出来,差不多快到总线那里了左键点一下,再移到总线上左键点一下就会出对对话框选网络了。多试几次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吧。
实际情况是我自己的电脑上没办法从26PINCONN这个元件的引脚来出线来,好像这个元件的引脚没有"热点"一样。但是在公司的电脑上又可以拉出线来,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