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和中断有区别吗?

楼主(2010-03-13):
异常和中断有区别吗?

网友A:
必须有区别啊!异常有好多种
  一是本身机器的问题导致程序出错,你写文件正好磁盘坏掉了^_^
  操作系统本身的,你直接去访问操作系统的地址   告诉你不能用
  还有是你本身需要人为控制的   你不允许访问这个区域你踏进去被你捕获到也算

  而中断
  只是一个机制我觉得
  告诉它我需要做别的事情把当前的事情先放一放
  那么操作系统酒会把当前的环境变量入栈的入栈保存起来
  准备到处理完成恢复

网友B:
更加形象的应该是,异常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了。
中断--可能是临时停车去上厕所或者别的。

网友C:
楼上的解释真经典!很生动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