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0-03-13):
我拆过一个控制电褥子高低档的开关那里就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整流管,我想问一下,220v的交流电通过一个整流管出来的是一个脉动的直流。我想问一下,这个脉动的直流和220v的交流相比对电路有什么区别啊!比如电褥子,谢谢了 ,顺便问一下怎么传照片啊 我都传好几次了 都没成功啊

网友A:
脉动直流就可以和电压比较器比较了,要是交流的话就不可以进行比较了,添加附件可以用来发图片!

网友B:
串联整流管后,功率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