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冲完电还有隔直通交的作用了吗

楼主(2010-03-13):
假如一个电容冲满电了 ,还用隔直通交的作用了吗?谢谢了

网友A:
那必须能起作用!

网友B:
如果阁下对电容“通交”的原理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就知道起不起作用了

网友C:
电容冲满电,可以视作断路,但是隔直通交的作用还是有的,也就这个时候起作用。否则,电容未冲满电时,是短路

网友D:
很滑稽的想法。
电容充满电,只是相对于你的信号源。
对于电容本身,只要耐压足够,是永远充不满电的。
对于交流等效电路,他永远是一个电容,和他的直流电压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有关系,交流放大电路都有隔直电容,难道信号就被阻止了吗?

楼主:
我拆开的空气开关里好像就有这样的电路,那上边有一个“每月按一次”的按钮,和它对应的电路就是给电容放电,如果电容充满电还有隔直通交的作用,那还每月都要放一次电干啥啊!

网友E:
充满了,直流就过不去了,交流可以.
1# a12345a

网友D:
8楼: 我拆开的空气开关里好像就有这样的电路,那上边有一个“每月按一次”的按钮,和它对应的电路就是给电容放电,如果电容充满电还有隔直通交的作用,那还每月都要放一次电干啥啊!

以上难道和通交流有什么关系?你真的一窍不通!

楼主:
我真不想说脏话,我要知道还问ni干啥啊!你要知道就告诉告诉我,不知道就别整没用的,我就不相信你没有不懂的。ca

网友F:
对于电容器构造的简单描述是这样的:“一般由用电介质隔开的两个金属板构成。”
而关于电流的定义是这样的,“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

如果把电容看成一个横截面,那么
在电容两端加恒定电压U时,就会在两个金属板上分别积累正负电荷,但却没有电荷可以通过这个“横截面”,因此没有电流,而且U和t的微分关系也为零。
在电容两端加时变电压u(t)时,u(t)和t的微分关系就不再为零了,因此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就有了电流,有了电荷通过这个“横截面”

你这个充满电荷后,直流依然无法通过啊,只有交流可以通过!

网友D:
a12345a:
不说话还想骂人?不懂还想骂人?
就你这个水平,还是多看看理论的书吧。
跟人说了这么详细,还不懂,还装自尊!

网友G:
电容这个特性 是不会变的

楼主:
谢谢你们了,可能是我太笨了,有时间我再上网搜搜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