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开发板的ucosii移植问题

楼主(2010-03-13):
下午开始LPC2138开发板的ucosii移植实验。下载了ucosii源代码,把ucosii源代码直接复制到开发板配套光盘的GPIP实验目录source文件夹下。打开ADS调试运行,编译通过,但无运行效果,该亮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呵呵。单步调试运行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发现竟然能一步步把上面的指令执行,直到最后一行,出现如下提示:you were trying to set a breakpoint on process arm7...让选择终止、重试、忽略。
在不跑操作系统时,单步运行以上代码,运行第一条就直接到startup.s里面去了,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网友A:
谁能给个LPC2138开发板ucos  ii基础实验的完整源代码(比方说控制的led. 请发至邮箱xjqmcu@yeah.ne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