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串联的作用

楼主(2010-03-13):
把几个整流管串联起来有什么用啊?

网友A:
不是什么桥电路嘛

网友B:
我再顺便问个问题!

整流二极管串联使用时应并联怎样的电阻并联使用时又应串联怎样的电阻 ????????

楼主:
谢谢你们了!我知道了,尤其是那位给我网站的。看了就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C:
整流二极管不应直接串联(大电流时)或并联使用,串联使用时,每个二极管应并联一个均压电阻,其大小按100V(峰值)70K左右计算,并联使用时,每个二极管应串联10欧的电阻均流,以免个别元件过载。
http://www.wenqi89s51.com/dianzi/cyyqj.htm
4# 思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