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和电阻并联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0-03-13):
我拆过很多的充电器,里面连接整流桥的大多数都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并联起来再接入整流桥。想问一下 这个电阻和电容并联用什么用啊!

网友A:
那个电容是不是滤波的?

网友B:
电阻电容并联着串入电路是么?
对于交流电路来说,那个电阻是没用的,而接电阻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断电时电容放电

网友C:
没有这个电容,拔下插头,万一你的手同时碰到插头,你会被吓一跳的。

网友D:
电容串联到在整流桥的前面,这是最简单的电容降压电路啊。电阻与电容并联,说明电阻也是串联在主电路中,但我想它的目的除了用来断电时给电容放电的(如3楼4楼的回答),更多的是考虑电容断路性质的失效(要是短路性质的就完蛋了)后对后续电路保护的,因此阻值应该都是几百K或几M。大阻值使放电很慢,所以刚拔下电源插头时仍有可能残留高压。但也比不放电安全很多。
详细原理可到搜索引擎查询“电容降压”。

网友C:
200K和0.47UF,还是很快能放到人没有感觉的电压的。
不会有残留高压,只有残留的低压了。

楼主:
你们的意思是不是电阻和电容的组合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啊!那用变压器代替这个组合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E:
一个电阻并联一个电容的情况太多了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目的。
所谓加速电路,是其中之一。

网友F:
在方波信号的边沿,高频分量较大,因而电容对其阻抗小
这样当输入信号翻转时(即边沿部分),输出电流较大,加快了后边三极管的状态变化。

网友G:
加速?加速了多少?那具体的参数如何估算呢?

楼主:
就是听复读机插220v那种电源啊!应该是正弦波吧!不应该是方波啊!我就想问问把电阻和电容并联的电路换成变压器再接入整流桥可不可以啊!

楼主:
你们说的意思是不是:电容起到阻容降压的作用,而这个电阻就是为了安全给电容放电的?那么直接用一个合适的电阻行不行啊!两者之间有什么优缺点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