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大家看看为什么不能通过编译?

楼主(2010-03-13):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l1=1,val2=1,i;
while(1)
{
   for(i=0;i<250;i++)
   {
   P1= SEG7[val1%10];
   P2=0xf7;
   delay(1);
   P1= SEG7[val1/10];
   P2=0xfb;
   delay(1);
   P1= SEG7[val2%10];
   P2=0xfd;
   delay(1);
   P1= SEG7[val2/10];
   P2=0xfe;
   delay(1);
   }
val1=val1+1;
if(val1>99){val1=1;}
val2=val2+2;
if(val2>99){val2=1;}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
这个程序是两个局部变量显示实验,在KEIL3上不能编译,形成HEX文件。请各位大侠看看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B:
你选定目标芯片是那个呢?

网友B:
file:///E:/未命名.jpg 编译没问题啊!

网友C:
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D:
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E:
delay函数和平时常见的不太一样,其他的没什么

楼主:
KEIL3卸载了,很多教程KEIL2的,刚开始用还不太会操作,今天装了KEIL2了,打算再试试

网友F:
哦,那就是还不太会操作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AT80C51

楼主:
没设置对,改正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