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共栅极放大电路疑问

楼主(2010-03-13):
如下图是共栅极电路的原理图和小信号模型图,如果不对还请各位大侠指正。
如图vi=-Vgs
     vo=-gm×Vgs×Rd
     则Av=vo/vi=gm×Rd
但是另一种解法是vi=gm×Vgs×R
     则Av=vo/vi=-Rd/R
这样一来Av的符号就不统一了,我百思转不过这个弯了,还请大家帮我解

网友A:
为什么不统一?电压增益本来就没有单位的
v/v=1

楼主:
电压增益是没单位,但是有方向啊,我问的是,我两次算出来的符号不一样,一正一负啊

网友B:
阻抗还有负的?

至于相位,当然要自己分析。

楼主:
我的理解是负号就表示反相。比如BJT的共射极电路输出和输入相位相反,增益表现上就是多了个负号。我上面一种方法算出来的有负号,说明输出和输入相位相反,一种没有负号,说明输出和输入相位相同,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哪里算错了理解错了

楼主:
不可沉底,自己顶起

网友A:
你的第二个解法好像有问题
---------------------------------------------
但是另一种解法是vi=gm×Vgs×R
     则Av=vo/vi=-Rd/R
这样一来Av的符号就不统一了,我百思转不过这个弯了,还请大家帮我解
---------------------------------------------
Vgs=-vi =>  vi=gm×(-vi)×R
楼主在给出这个式子的时候似乎忽略了从输入结点到R输入电阻的电流

楼主:
哦,对了,谢谢楼上,我确实没有考虑Vi输入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