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放问题

楼主(2010-03-14):
我用TDA2030这个图做的功放会有自激,噪声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输出电容2200UF的我改用了1000UF的电解电容,茹贝尔电阻1欧的我改用47欧。请各位大师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我好改进,谢谢。

网友A:
1欧电阻先改回去,反馈的150k电阻先并联220~1000pF电容再说。

另外,输入如果是接声卡的话,则电位器输入端并联1k的电阻。

网友B:
你的图弄得太负责了,你就按2030手册上的图接就可以了。自激不一定是电路不对,还可能是你的地线没走好。要注意一点接地,特别是输入输出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