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硬件法还是软件法实现svpwm

楼主(2010-03-14):
请问各位,小弟准备使用2812控制同步电机,不知道使用硬件法好还是软件法好呢?

网友A:
用软件实现比较好吧

网友B:
这个用软件硬件都行

网友C:
还是建议用软件实现比较好

网友D:
我怎么觉得用硬件实现比较省事呢

网友E:
看来楼主比较矛盾啊,不妨都试试

网友B:
呵呵,楼上的建议不错,两种方法都可行,就看LZ喜欢用哪种方法了

楼主:
这里热心人真多

楼主:
都行的话,不知道哪个性能好些,自己先试一下看看

网友F:
原来你也在用2812啊………………

网友G(2011-10-08):
复杂运动的用软件,简单的就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