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 3仿真器是不是不能仿 flash为256的芯片?

楼主(2010-03-14):
同样的一段程序在PIC24FJ64系列里用的很好,在256系列里就出问题了,DEBUG模式下, 一运行马上就退出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PIC24FJ256GB106,一直在用,没这个问题。64GB106也用过,你还是先查查勘误,看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仿真器了?

网友A:
PICKIT3,REAL ICE都常用。ICD3,偶尔拿出来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