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有做过iPhone测试的吗?

楼主(2010-03-14):
请教:各位大虾,有谁做过iPhone这方面的测试?
TDMA的S/N要求>85dB
有谁有比较好的2.1D类功放是过了测试的?

楼主:
可能还需要自己顶起来
如果有做过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2011-06-16):
我们现在帮人做的案子用ST的7491做,过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我们也做过,主要是线路各部分要处理好,电源也要处理好,模拟跟数字最好分开下,PCB板有比较大的空间排元器件,模拟部分该屏蔽的要屏蔽。第二次做有点难过测试,做过一两个了就好了。

楼主(2012-02-25):
3楼指的是人耳听的测试,而不是音频分析仪测试的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