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滤波器的寄生通带

楼主(2010-03-14):
看射频已经一周整了,今天在仿真射频滤波器,发现有群延时和寄生通带,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吗,还有为什么会产生, 书上并没有找到他们的定义,群延时是指信号通过滤波器的时间吗? 寄生通带我在仿真低通时看到了 在高一点点频率会出现一个小的通带,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群延时是滤波器对“调幅”信号的包络信号的相移,通常可能是载频信号的数个周期以上,所以不能简单用载频信号的相移来描述。群延时描述了滤波器在通带内对(被载)信号的平均延时。

寄生通带通常是带通频率整数倍(也可能是分数倍,这取决于是否以基模为通带),滤波器是否存在寄生通带和其结构以及带通频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微波滤波器,寄生通带是常事,因此通常要加以适当的控制。

楼主:
群延时是不是由滤波器的结构和载频信号的频率决定的? 我看到的仿真结果上看,不同的输入频率他的群延时不同,群延时有什么用没,或者说在设计滤波器的时候要不要管他?
2楼的老大能不能说通俗一点, “是否以基模为通带,” 谁的什么基模啊?
“加以适当控制”是让他远离我们的工作频带吗?

网友A:
详细内容可以找相关书籍研读,这里简单答之:

1)群延时是不是由滤波器的结构和载频信号的频率决定的?

当然由具体滤波器的构成和信号频率决定。如果对相移敏感的设计,则必须加以考虑。

2)什么是基模?

通常在传输系统中信号(或电磁波)可以以多种模式传输。滤波器是传输系统中的一个环节,类似多模形式也可能出现。基模就是所有可能模式中频率最低的那个。详细看多谐滤波器或微波电路等书籍。

3)“加以适当控制”是让他远离我们的工作频带吗?

当然,这是一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