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AC,ADC的疑惑

楼主(2010-03-14):
问题1:记得51通过定时器,拉高拉低一个io口可以输出一个方波,那么我想请问stm32的DAC如何输出一个正弦波呢,一个频率,相位可调的正弦波呢,例程里的那个大概是一个周期32个点,俺有点迷糊,比如是50hz的话,就是每隔0.02s形成一个周期,点数越多,那么点与点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而下一个点送给DAC是真的通过定时器来控制的么,12bit的DAC到底能有多大精度的输出(对于5v来说),现在我想通过内置的两个DAC输出两个相位,频率可调的正弦波的思路是什么呢?谢谢
问题2:ADC,我的芯片内置了3个ADC模块,我对ADC1模块具有外置输入的16通道感到不解,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通道呢,假设我使用1路模拟输入是不是肯定比同时启用16路输入的速度来的更快,更精确呢?现在俺想对6路模拟信号进行检测,这六路模拟信号应该是同一个时刻进行检测的(是不是同步的意思,俺对同步还不太了解),俺觉得其他两个ADC模块都没用了,就一片ADC1还多出好多个空的模拟通道呢,还有就是这六路如果是交流信号,那么我在想如何测试交流信号的频率,以及相位和两个信号之间的角差
这两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希望这里的哥哥们给我解答疑惑谢谢了

网友A(2011-08-06):
问题1俺也不清楚
问题2:16通道扫描输入的话,可以当16个ADC,这就是多通道的好处。
扫描多个通道相同时钟频率下当然花的时间比转换单通道要长,至于每个通道花多长时间转换都是可以设定的。对6路模拟信号进行检测的话,就可以使用ADC1的六个通道扫描输入,因为扫描间隔很小,基本上可以看做同步至于检测交流频率、角差,这已经是采集完信号后的问题了,用软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