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红外调制与发射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我要用红外和8051单片机搭建一个平台,要求能够接收到普通遥控器(38k调制)发送过来的指令,平且能够储存学习这些指令,再发送出去,我想问的是这个指令经过单片机时的红外编码和发射怎么做啊???希望大侠们能够指点下~~先谢了!
(查了蛮多资料但还是没有很好的头绪:( )

网友A:
先用一体化接收头还原基带编码,然后用MCU按编码位长单位时间为周期采集并存储即可,MCU最好用支持IAP的,这样就不必外扩存储器,存储时做个索引表,发射时根据索引查表取得编码即可。具体细部实现方法如果楼主已掌握MCU的设计、编程,那么应该照前述思路应该就可以做出来,如果不具备相关能力,先学习,勿急于求成。

楼主:
嗯,谢了,感觉自己的编程水平还有待提升!

网友B:
找个一体化的接受头,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嗯,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