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电脑蜂鸣器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本想用电脑rs232口控制蜂鸣器的叫停从而来判定pass or  faill
但蜂鸣器需要驱动电路 rs232不能直接驱动。麻烦
想直接用电脑自身的蜂鸣器报警,不知道是否可行,用系统的代码加到我的程序内可行吗?

盼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用电脑自身的蜂鸣器或声卡来做声音指示,具体方法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编程语言,去看看该语言的程序员手册就是。在串口上外加蜂鸣器技术上也可以,用自带振荡器的有源电磁式蜂鸣器即可,工作电源从串口取得,晶体管控制其通断,控制信号通过对串口编程实现,用“请求发送”或者对“数据发送”进行积分等都行,只是这么干实在不如直接基于PC的内部资源简单及效果好。

楼主:
用c++
rs232控制晶體管通斷已經試過可行,需要搭建外圍電路,
就是不想那麼麻煩,想直接用pc資源,謝謝,我試試pc資源
對了怎樣 給你加分呢

楼主:
工作電源從re232串口那個腳取得.

网友B(2012-11-29):
能不能共享下连接线路啊?

网友C:
要对电脑主板上的IO芯片进行编程,因为PC喇叭是直接受IO芯片控制的!

网友B:
我想知道,rs232哪个管脚控制晶体管,哪个是工作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