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摇摇棒电路,能实现三色显示嘛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3-14):
我查了很多资料,现在想动手做一个,该了下电路,不知道原理行的通不,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下。
具体要是先以下功能
1:三色图案显示
2:单键实现,开关机,8副图案切换,颜色切换。
我准备用双色红蓝三脚的LED。单单红灯亮,为红色。单单蓝灯亮,为蓝色。两个都亮,为紫色。
帮忙看下电路原理行。真的,很感谢!!!

网友A:
三极管Q1-Q4的CE接反了。
开关机电路关不了电,想想如果5V输出关断后,P33、P34什么状态?

楼主:
呵呵,没注意.三极管接反了,谢谢提醒!
复位之后,单片机I/O口是高电平.就是不知道,掉电以后,I/O口是高阻状态,还是低电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