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疑难求救!

楼主(2010-03-14):
以前用99SE,现在换成PROTEL DXP ,在PCB中导入网络表后,开始画图,发现画了线以后,飞线还在,不知道这咋弄的,为了验证导入网络表正确, 于是用自动布线,然后删除其中一段,补画的也是飞线依旧存在,而且原来的线有一部分变成绿色的了。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好像是导线没有网络表了  加上就行

楼主:
好像是导线没有网络表了  加上就行
引用 网友B:

可是如果再次 自动布线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