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MOS管驱动的改进

楼主(2010-03-14):
上面的那个MOS管驱动电路是典型的MOS管驱动的改进。
典型电路里,没有D621那个二极管,其他基本相同。
这个电路里的D621二极管是加速二极管。
电路里面三个三极管,Q621,Q622,Q623,只有Q622是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此状态不利于速度的提升,尤其是关断速度,典型电路中,关断时间需要2uS左右,而加上这个加速二极管后,Q622脱离深度饱和,关断时间只有0.5uS左右,减小MOS管的关断损耗。
当然加上这个二极管的缺点就是MOS管开启时栅极电压会比原来的电压低1V左右,这个可以通过提高电源电压来解决。

网友A(2011-07-02):
速度的提升

网友B:
而加上这个加速二极管后,Q622脱离深度饱和

不错!

网友C(2011-08-21):
哇,有想法

网友D(2017-03-01):
看到楼主在一个帖子里回复我,特来学习一下;
D621是不是反了?

网友D:
按楼主图分析,加入这个二极管之后,Q622开通时,存在一个负反馈,G极电压上升速率会变缓,不知对否

楼主(2017-10-31):
如果你那个1N4148变成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放在那里也是可以的。
其实用那种把三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合成在一起的三极管,就是为了提高开关速度,
这也是74LSxx中那个S的由来。

网友E:
1. 错的。
2. 元件用得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 错的。
2. 元件用得太多了。

能说一下哪里错了吗

网友E:
抱歉。我算错了。应该可以用。@moqi816

网友E:
如果VCC是3.3V,Q621最大给2.5mA电流,R624吃掉一半,那么Q622大概最多能给出几十mA电流,驱动IRF540这类Qg比较大的管子会很疲软。

网友E:
R626再分一点。
更疲软了。

网友E:
再来个C624,雪上加霜。(当然,可以不焊它)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好的MOS管可以推荐下,希望开关频率可以达到20M,也就是50ns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好的MOS管可以推荐下,希望开关频率可以达到20M,也就是50ns

50ns可以找到很多,但它不能工作到20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好的MOS管可以推荐下,希望开关频率可以达到20M,也就是50ns

如果开关频率要到20M,那么升降时间最多最多最多也只能在10nS,最好更小。
现在我们开关频率20K,还要求升降时间在1uS甚至0.5uS。

网友H:
请问这个是怎样做到防深度饱和的?

网友I:
103电容,上不了高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是怎样做到防深度饱和的?

就是利用二极管在三极管导通时分流钳位基极,防止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吧;

网友H:
红线那里,不是Vce越小,饱和越深吗?
应该是要提高集电极电压吧?
另外,为何用的不是肖特基管子?

网友D:
是应该肖特基,当时是拿楼主的图讨论,对楼主的电路有疑问,把二极管挪了个位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就是利用二极管在三极管导通时分流钳位基极,防止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吧;
...

NPN的还好理解,
PNP的是怎样分流?
二极管不是应该接到R624 两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NPN的还好理解,
PNP的是怎样分流?
二极管不是应该接到R624 两端吗?

看24楼的图

网友J:
请教一下三极管Q623是什么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就是利用二极管在三极管导通时分流钳位基极,防止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吧;
...

要做到防止进入深度饱和,就是要做到Vce不要太小吧?
Vce一般小于多少,就可以认为三极管深度饱和了?是0.3V吗?
假设Ve=0(接GND),那么 Vb=0.7V,所以加入肖特基,使Vc(即Vce)=0.7-0.35=0.35V

网友H:
三极管手册中的VCE(sat)是深度饱和时的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