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105s4 的捕获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现在要用到 stm8s105s4 的捕获,有谁用过这个,可以的话发点资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下载STM8S的软件库,里面有相应的例程。
STM8S的资料ST的网站上很详细的说!

网友B:
是的,下个例程,看懂改动下九可以用了

网友C:
可以参考AN2822里面的代码,很简单的。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anp/14153.pdf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 ... ro/files/an2659.zip
里面就用到了捕捉外部信号的功能。新手的话,多看,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