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采集图像有条纹

楼主(2010-03-14):
我自己做的DM642板子
调试到采集图像的时候
发现采集的图像有条纹,不知道是为什么?
请教各位高手
谢谢
图像如下:

网友A:
可能是缓冲区是数据没对齐?

网友B:
不会是硬件有干扰吧

网友C:
这效果好差啊

网友D:
模模糊糊的

网友D:
尚需努力啊

网友E:
我觉得可能软件上没有做好

网友F:
条文出现的也不是很规律,应该是硬件上没有弄好吧

网友G:
没做过类似的,关注中~~~

网友H:
VGA的硬件做不好很容易出现水波纹,LVDS的效果要好

网友I:
a 程序是在其它板子(比如开发板)上运行正常吗? 如果正常的话,可以排除video port设置问题;
b 导出一个YUV码流文件贴在后面,这样别人也好帮你分析,搞图像处理都是用YUV码流来说明问题的; 你只贴一个图片,别人也爱莫能助;
c 问题描述不清楚, 采集什么图像? 用什么格式输出显示? 你照片里面的图像是怎么抓来的

网友J:
是不是视频流中的彩色信号有丢失?

网友K:
11楼说的挺对的,
你把视频数据传上来,
才比较好找问题。

网友:
老是出现红色或者蓝色的条纹,
应该是色彩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L:
为什么条纹都是竖着的?

网友E:
11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F:
回复 网友H:

LVDS这种方法实现起来容易吗?

网友M:
这种情况源自硬件干扰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太直了,除非是干扰源刚好是行频的整数倍,这种机率太小了。我大致数了下,水平每行有大概67格,如果是硬件干扰的话,干扰源频率是67/52us = 1.29MHz。如果你们没有用这个频率的开关电源,那么就从软件上找原因吧。如果你们的开关电源刚好在这个频率附近,那么,更换饱合电流大一些的电感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QQ:37564275

网友N:
18楼分析的很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O:
好热情啊

网友P:
刚开始都不理想,慢慢来

楼主:
好多高手啊,先谢谢大家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样的算是水文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没有在其他板子上运行这个程序,这个图像是在上位机上用截图软件截下来的,改天上传一下图片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M:

LS分析的很专业啊,我用的就是开关电源,它的频率我也记不清了,明天去测一下,估计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C:
这图像不好啊,看来LZ路还长啊

网友L:
18楼能具体介绍介绍干扰源频率是怎么算的吗?
52是什么?

网友Q:
如果是标准的电视视频信号,
64us是行周期,去掉12us消隐,就是52,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网友K:
52是一行的时间,
52/67就是干扰信号的周期,反过来不就是频率吗,
18楼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R(2010-04-26):
采集的PAL制式信号
TVP5150视频解码
读出的SDRAM中的数据如图

网友R:
好像有很多重复的0XFEFEFEFE,而且重复的很有规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S:
看不清你的图片啊……

网友E:
楼主还没解决吗?

网友R:
还没有解决,这个图片看不清楚吗

网友R:
我测了一下电源芯片
干扰的频率是50HZ,就是交流电的频率
没有测到别的频率的干扰

网友(2011-11-26):
没有吧,我好像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