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内嵌协议栈和外部协议栈的优劣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14):
简单从下面三个方面阐述

产品研发:

如果在产品研发中,如果两者都是稳定的协议栈,在结果上是一样的。

但是外部协议栈的使用上是比内部协议栈更加灵活的,在数据传输过程中,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设置相关参数和控制通信的过程。

如果开发者拥有稳定的外部协议栈,且使用过该协议栈,产品研发就会简单很多。

而对于使用模块内部的协议栈,如果用户没有成熟的协议栈,或者不具备开发协议栈的条件和资源,使用这样的模块开发会相对简单一些。

模块的替换:

如果使用外部协议栈,对于GPRS模块的替换更加方便,软件方面改动较小;

如果使用内部的话,模块替换软件变动较大,也将伴随长久的后期测试。

模块的价格:

通常来说,带协议栈的模块比不带协议栈的模块价格贵一些,如果不计较成本的话,可以选用知名厂商的带稳定协议栈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