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用的外部无源30M晶振,复位后系统时钟始终为30M,貌似锁相环不工作了,哪位大侠指点下问题可能出在哪了?

网友A:
首先,DSP2812的140脚你是否接为高电平?

网友A:
第二,PLLCR你是怎么设置的?看看吧

网友B:
楼上两个问题问的好,先看看这两方面对不对

网友C:
是你的软件没有编好吧

网友D: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E:
记得研一时做过个锁相环的实验

网友E:
但是理论也不明白

网友B:
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我测过了是高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忘了,有两三天没碰了,什么设置才是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