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样用普通的I/O模拟出SPI口的形式

楼主(2010-03-14):
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样用普通的I/O模拟出SPI口的形式?

网友A:
根据SPI时序分别置高置低相应IO,从IO口一位位读入写出。

网友B:
2楼完全正确

网友C:
回复 楼主:
“侃单片机”版块里有贴: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4937&extra=&page=1
读写的SD卡就是用单片机IO口模拟SPI时序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哈~~

网友D:
那个帖子还没注意过,呵呵,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