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样用普通的I/O模拟出SPI口的形式?

楼主(2010-03-14):
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样用普通的I/O模拟出SPI口的形式?

网友A:
4个IO口模拟SPI的四根线,时序对了就行了。

网友B:
照手册上写的时序做就是了,总线时序无非就是拉高拉低罢了。

网友C:
可以找人家的源码看看

网友D:
可以找人家的源码看看
引用 网友C:
谁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