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为什么老死机?

楼主(2010-03-15):
我用的是CCS3.3,为什么会经常在修改程序的时候突然死掉,怎么也动不了,电脑没有问题,其他程序都正常运行,CPU使用也不高,将CCS关闭重新打开后又恢复正常

网友A:
我的也会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重装一下吧

楼主:
呵呵,是电脑中毒了:L

网友A:
莫非我的也是中毒了??

网友C:
好多人出现一样的问题估计不是病毒吧

网友D(2010-05-09):
同感,我的CCS也经常崩溃。

网友E(2010-09-13):
我也是3.3,楼主解释啊

网友F:
我也用的3.3,也是老死机,耽误事啊,请楼主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G:
我的也经常死机,应该不是病毒

网友H:
内存小吧,玩不转。

网友I:
1 CCS中打开文件的数量越少越好,最好 close all。
2 仿真器的接头该换了,接触不良,也死。
3 如果带大功率驱动仿真,仿真线上套个磁环。

网友J:
我的也经常死机,但是我也就开了一个工程啊

网友K:
CCs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可惜没有第三方的编译环境。下载程序也是很麻烦,为什么TI不放开这方面的技术让第三方做编译软件和下载软件?

网友L(2010-11-18):
我的CCS3.3也是装完之后双击 CCStudio图标就死机都重启N回了,郁闷中,寻找解决方法 - -!

网友M:
估计肯定是内存不够吧

网友N:
我的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可烦人了

网友O(2010-12-20):
怎么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G:
楼上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能说说为什么会老死机吗?

网友P:
原来不只我遇到啊:lol

网友Q:
应该是TI与微软不和的缘故~

网友R(2011-12-09):
鼠标滑过变量时,会出现变量定义的提示。当鼠标滑过多个变量时,CCS3.3处理不过来,所以死机!解决办法,鼠标移动的轨迹尽量避开有自动提示的变量,或者移动到有自动提示的变量时,减缓鼠标移动的速度!

网友S:
好早的问题啊

网友T:
这么多人同命相怜啊,也没有啥好的办法,哎

网友U(2013-10-21):
看来还没解决~~有没有稳定版?

网友U:
尝试:
1、打开CCS3.3主编辑界面

2、Option -> Editor -> Language,打开语言属性调整对话框

3、选择CodeSense选项卡,再点选File type为.c,然后把Parser Selection选为None,再点选File type为.cpp,然后进行同样的设置,最后点击OK就可以了。

       从以上解决方法可以看出,CCS3.3的代码分析功能估计有Bug,会导致编辑器死掉。该方法的代价就是CCS的代码分析功能无法使用,无法跳转到函数定义和宏定义。
参考:http://blog.csdn.net/sdwuyulunbi/article/details/7963127

网友V:
CCS死机,个人感觉一定是破系统的问题……。

网友W:
我也提过这个问题。。。。:)

网友X:
深圳市仁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个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公司。公司致力于产品和技术服务, 目前主要的经营项目涉及工控机配件、汽车电子产品、工业级防水产品、军工产品,是一家集工业自动化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技术企业。公司位于深圳华强北**科技区,欢迎新老客户莅临指导。嵌入式工业防水键盘批发,桌面式工业键盘批发,工业轨迹球批发......
IC:MD2533-D8G-X-P,BQ24035RHLR,LAN91C96I-MU,LZ9FC22,LTC3450EUD, UCB1400BE(厂商NXP), PC28F256P33BFE, WM9715LGEFL, 88AP270MA2-BG02C520, WPCE775LAODG, ICS954201BGLFT, ALC883-GR, ADM213, TPS51124, LPC2142FBD64等有大量原装现货。

网友Y(2014-07-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是3.3,写好好好的程序都没了。。。。。
有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