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驱动TFT LCD

楼主(2010-03-15):
请教:如何使用没有LCD控制器的ARM9(比如AT91SAM9G20)驱动TFT LCD液晶屏

网友A:
参考AT91RM9200-EK的方案。

给没集成TFT-LCD控制器的ARM9外扩TFT-LCD控制器,当然如果CPU本身没带LCD控制器,那就说明它本身就不是定位在HMI类设备的。

网友B(2010-04-16):
IO模拟或者memory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