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电压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10-03-15):
(无正文)

楼主:

这里是电路图,直接贴好像不可以

楼主:
我晕,再传一次电路图

网友A:
怎么黑乎乎的一片?

网友B:
C1什么作用?滤波?

网友C:
阻抗转换??

网友D:
怎么感觉R1,R3都可以去啊。。。

网友E:
我觉得R1、R3都可以去掉,R2才可以起到限压的作用  ,
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C1是用于滤波的,R1和r3我认为不能都去掉,如果只有一个R2的话,则只起限流作用。寻求高手分析,这里的R1,R2,R3起降压作用

网友F:
这种电路还是别用!太不可靠了。

网友G:
我觉得R1起一个负载作用,目的使12V稳定一点。就好比空载的电源电源高一点而且有漂移现象,带载了就相对稳定一点。R3就很明显了稳定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H:
根据图中波形C,这个电路中的C1,其作用应该是滤除某些窄脉冲的干扰。
R1作用不清楚,也许是为了扩展一点脉冲宽度。

网友I:
应该还要加一级整形电路才行吧?

楼主:
11楼的兄弟说这个电路不可靠,可以说明一下原因吗?有哪里不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