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气的绝缘距离

楼主(2010-03-15):
由于产品中,需要在两个接线端子间加4-4.5KV的电压,进行耐压测试.  求空气的耐压距离.

网友A:
一般1mm的空气距离,耐压是1KV

网友B(2010-08-27):
一般1mm的空气距离,耐压是1KV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和空气质量有关系,另外,随着距离的增加,清洁空气的击穿电压呈指数增加。

网友C:
和湿度也有关系的

网友B:
一般质量的空气,在8KV以下时有6MM的距离即可。

网友D(2010-10-15):
yewuyi才是正解。一般1mm的空气距离,耐压是1KV这个是板间距而不是空气的间距

网友E:
绝缘距离需要考虑材料、气压、湿度、污染等级、尖端效应...

最严格的要求,1mm不足60V

网友F(2012-08-21):
这个应该是板间距离吧!板间4-4.5KV的电压,耐压的安全距离6mm足够了(考虑到冗余量了),这个最好在安全间距里边设置一下。当然,这个也与空气的质量有关,例如;湿度。压力。温度...

网友G:
用直流1mA、100V/s 的升压速度测试。正极为尖端,负极为平端,电极距离从0 开始,每增大1dmm(忽米,1dmm=0.01mm),测出放电电压值,共测得1-60dmm 的60 个放电电压值(见图)。

网友H(2012-09-20):
看看标准就知道了啊,这个都是有规定的,IEC60950或者GB4943

网友I(2013-01-12):
一直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公司的人没怎么谈过标准的问题,据说都是他们的经验。学习下

网友J:
标准啊  标准啊

网友K:
环境温湿度对其影响很大

网友L:
一般是1mm-1kV,但是如果工作环境湿度,盐度大的话还是加大点距离保险。
如果环境实在恶劣则需要涂三防漆了

网友K:
应该在标准中规定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