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isp

楼主(2010-03-15):
我用5v的stc单片机工作在3.3v  但是我的max232是5v的  我直接烧写程序行么还是的把max232换成低压板的

网友A:
5V MCU工作在3.3V下是不稳定的,不可这么做。而用5V 232接口对3V MCU只要在串出回路里串个1K电阻即可,当然,这时3V MCU要用3V供电,5V 232接口芯片要用5V供电。这事实上是异种接口电平的互联问题,这里决定性的是IO的上拉类型,232接口片是强上拉型IO,与低压逻辑IO互联时必须进行电平转换,最简单的转换就是串个电阻,利用电阻的压降配平逻辑电平。

楼主:
但是我看技术手册上说可以工作在3.3~5.5v  不稳定 是工作出问题? 我串接电阻了还是不好使

网友A:
手册上说可以工作在3.3V,但电源一旦有波动或者误差,MCU就可能复位,必须留取余量,余量要大于电源纹波和误差之和的极值。串电阻是针对低压型MCU的,你这种情况是MCU选型错误,要用低压型的。

网友B:
选低压的IC呀,3.3V的系统要用3.3V的片片,还有那个232也有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