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66F40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10-03-15):
我用E_WRITER烧写器,HOPE3000烧写软件烧写HT66F40,
出现以下问题,无法辨认此芯片(没有ID)
请高手指教!谢谢!
芯片中原来有程序,是好的。

楼主:
已解决,插错位置了。

网友A:
呵呵,好多问题都是很小的疏忽照成的

网友B:
插反对芯片不会有影响

网友C:
是插错了,哈哈

网友D:
插错了肯定就读不到ID了

网友E:
一般JTAG接口会有个电源接口,如果插反了会很危险,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F:
我平时设计JTAG,只会设计一种插法,这样会好点

网友G:
防反插,成熟产品都要这样做的

网友E:
有专门的防反插座

网友H:
插错位置了?还有跟JTAG一样的插件

网友F:
防反,实际做起来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B:
我一般碰到这种问题,首先怀疑对象是仿真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