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922单片机损坏问题,急待解决!!!!

楼主(2010-03-15):
发给客户的LPC922产品中有40%不知道啥原因无故损坏了!程序使用到FLASH存储数据,外部复位,用了MAX809作为复位芯片,其他都是IO口。客户返回后检查程序好像不执行了,测量+3.3V正常,后改换LPC922功能一切正常,只有LPC922程序不执行了!现在急啊!!重大事故了!!!
哪位知道原因的告诉我啊,万分感谢!!!

网友A:
从哪里买的芯片就找谁,是问题就有原因。

网友B:
是不是FLASH里面的程序被冲掉了?芯片自身实际并没有坏。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是LPC931芯片,超过1/3的芯片,上电以后程序不运行;更换芯片后就好;

网友D:
费解,期待高手!

网友E:
试过使用LPC924芯片,加工厂贴好芯片后部分不能烧程序(约10%),换芯片就解决了。
同一加工厂贴LPC933,LPC935的芯片就没有出过问题。
都快郁闷死了。

网友F:
没有原理图,很难分析的。
1%以下的市场维修率,还可以理解。